各位好,我想在cad中加一些图案表示填充物,请问可以吗?

楼主(2019-07-31):
我想问一下我在cad画了一个圆管的三维图,我想通过在中间画一些条纹或者点(简单的图案),表示中间是有填充物的,请问应该如何画?谢谢。(就像图中那样可是图中的是二维图)

补充内容 (2019-8-3 21:20):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这个图案表示填充物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案表示填充物很好啊

不是的,这个是我在word画的,不是在cad画的。

楼主:
autocad我确实不太会,我想问一下用solidwork可以吗?就是想在工程图中表现出来管子中间是有几层不同的物质的?请问如何做?

网友:
CAD里用图案填充命令啊。先根据你的分层把轮廓画好,然后填充不同的图案。具体操作不会的话去百度一下

网友:
可以的,在填充选型中可以自己设定填充的形式。

楼主:
各位好如图所示是一支管状物,表面材质用了玻璃,中间这层是拉伸凸台(想标识为填充物),可是为什么贴图变成这种只有两个面是贴图而不是整个都是贴图?

楼主:
已经解决,后面的实体不能和外面的实体有共面,我把壁与壁之间拉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