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干机的设计

楼主(2019-07-31):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做过烘干机的经验,利用微波烘干,使种子或者中药材达到脱水的目的,以及微波烘干和加热空气烘干方法的优缺点。谢谢大家!需要各位大佬的一些指点

网友:
LZ小时候有个故事就是黑心财主将种子炒了,然后再借给农民去种的故事听说过没有,微波不行吧!熟了。

网友:
微波炉吗,一会就熟了吧

网友:
微波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波长在1mm到1m之间,其相应频率在300GHz至300MHz之间。

网友:
微波烘干流水线。有做的厂家。
之前研究过用来干燥分子筛。
适合堆叠厚度不太厚的烘干

网友:
微波烘干机是利用的穿透性,由于介质损耗引起的介质温度的升高,使介质材料内部、外部几乎同时加热升温,形成体热源状态,大大缩短了常规加热中的热传导时间。

而传统的干燥机是将高温,干燥的热空气通入药材等水分大的湿物料,通过工质的传热带出湿物料中水分的过程。

网友(2020-06-11):
感觉自己当老板,给自己的公司搞研发才是机械工程师的归宿

网友:
这个简单,我原先就是做烘干设备的。种子的话,最好不要用微波,容易失活。有疑问可以联系13075837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