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冲孔翻边的成形工具出不了实体怎么办啊?

楼主(2019-08-01):
如下面二个图,SW成形工具做的冲孔翻边,一周前做的还是好好的,今天怎么弄就是不行,出了什么情况?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孔太靠边了啊, 没有变形空间了。没用过这个功能,瞎猜的。

网友:
板宽不够吧,特征尺寸调小点能出来就是板宽不够建立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孔太靠边了啊, 没有变形空间了。没用过这个功能,瞎猜的。

不是宽度问题,我调宽到50也不行。

网友:
厚度问题?

网友:
是不是把成型工具的切除面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