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池的墙壁上要打一个孔按一个DN250的管做出水管,怎么做密封

楼主(2019-08-01):
也就是说钢管和怎么穿过混凝土(水泥)墙

网友:
打孔:看看装空调的师傅用的打孔钻
密封:看看装修师傅是怎么给卫生间地漏做防水的

以上。

网友(点评):
不一样。那个密封就行了,这个有压力,而且孔径大

网友(点评):
有压力的就看下泳池的侧方进出水口

网友(点评):
用水钻打250的孔?开玩笑呢?

网友(点评):
水钻最大可以开到350,深度450。

网友(点评):
总不能让人家为了打个孔去买那么个家伙,老板不干

网友:
预埋,需要的话端头加法兰。

网友(点评):
水池建好了怎么预埋,只能凿个更大的孔,埋管,二次灌浆

网友:
以前搞水处理时,都是直接砸开,装上防水套管,在灌浆密封,在接管。

网友(点评):
你这个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