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升降台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9-08-01):
这是个升降台   什么结构   谢谢

网友A:
下层是为补偿上层Z变化导致的X量,Z与X是线性变化,根据线性函数求齿数比。正常操作是买回来一个拆了测绘

网友B:
这个和PARKER的Z200很类似。是一升降平台。直线导轨采用IOK品牌,升降的高度在正负10mm左右。
属于高精度的升降平台。PARKER的仅仅平台的价格是2万多人民币。

网友:
跟升降调节垫铁的原理一样...

网友:
伺服电动缸推动剪刀叉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PARKER的Z200很类似。是一升降平台。直线导轨采用IOK品牌,升降的高度在正负10mm左右。
属于高精度 ...

老铁查不到啊   能不能给个网址

网友(点评):
型号是:ZP200. https://ph.parker.com/cn/zh/zp200-ballscrew-driven-square-rail-guided-vertical-positioning-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层是为补偿上层Z变化导致的X量,Z与X是线性变化,根据线性函数求齿数比。正常操作是买回来一个拆了测绘

下层补偿也是用电机来控制吗

网友(点评):
对的,联动的

网友:
ZP200是一个用于垂直(Z轴)定位的精密平台,同时保持X-Y轴的完整性。 ZP200采用方形轨道轴承的楔形配置,以及高精度滚珠丝杆,提供快速的的动态响应性能。 ZP200的最大垂直行程为25 mm,与用于多轴配置的400XR和LXR系列线性定位器兼容。

ZP200系列滚珠丝杠驱动的方导轨式垂直定位平台;           标准功能及配件:
•框架宽度为200 mm
•标准行程25 mm
•重复位置精度为+/- 3微米
•最大速度为440 mm / sec
•三个精密滚珠丝杠间距
•最大有效载荷为735 N
•预配置的直列电机安装选项
•提供洁净室准备
•添加外部线性编码器的标准选项
•易于调节零位传感器和限位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PARKER的Z200很类似。是一升降平台。直线导轨采用IOK品牌,升降的高度在正负10mm左右。
属于高精度 ...

应该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