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9-08-01):
圈出来的这个转角的圆是有什么作用,有名字吗,要标注吗

网友:
装配需要清圆角,所以铣掉了

网友:
工艺孔,如果直接是直角,由于有刀具半径,直角是难加工出来的,所以就要这么个孔,

网友:
避空。顾名思义。可以图纸写清角/避空。也可以直接标准钻孔尺寸和位置。而孔精度大小不重要。一般都是标钻孔尺寸。

网友:
空刀,不用清根。

网友:
需要标注

网友:
清根处理,由于铣刀是圆的,在不洗穿的情况下,无法铣出直角,也可以说是工艺孔

网友:
清角,机加工的工艺,铣刀是洗不出来直角

网友:
清角,这样的方法便宜,快

网友:
为了与两个直角面贴合的零件能紧密贴实,而做的清根或者清角。

网友:
清根倒圆角

网友:
清角,在一般直角零件装配的时候,由于铣刀都有圆角,所以要这样清角保证装配

网友:
清角,因为刀是圆的。你也可以不冒出去,但是铣不了直角了,只能铣圆角,如果没有安装需求,圆角尽可能做小。

网友:
为了省清根的时间跟成本特意设计的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