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是过渡链吗

楼主(2019-08-01):
是不是尽量不要用过渡链啊

网友:
是过渡链节

网友:
过渡中必须的,跟其他关系不大

楼主:
|kaixinjixieren发表于 08-01 13:30过渡中必须的,跟其他关系不大
书上不是说用了过渡链强度会降低20%吗

楼主:
如果有链条张紧的话,还需要过渡链吗

网友:
您好,我们是做链条链轮的,确实能避免用就避免用,有机会可以交流V18550469621

网友:
过渡链节选用和张紧没啥关系,你如果可以调整链条中心距还是调整一下

楼主:
|xushengewei发表于 08-01 14:37过渡链节选用和张紧没啥关系,你如果可以调整链条中心距还是调整一下
谢啦

网友:
不必客气,多交流

网友A:
不用过渡链节整条链怎么接成一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过渡链节整条链怎么接成一个环???

要考虑奇偶数吧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