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怎么处理能不反光

楼主(2019-08-01):
把芯片贴在铝合金板上(图中的铝合金板是黑色氧化的),然后去拍摄,结果铝合金板反光比较严重,能通过铝合金表面处理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贴芯片的地方保持光洁度,其他地方喷砂,如何

网友:
把灯做成方形的,只照芯片,别的地方不照

网友A:
你可以试着不喷砂,只黑色氧化

网友:
喷黑色金属漆吧,没什么光泽的了。我手上有样品,但是不知道怎么发图片

网友B:
阳极哑光的。不要光亮的

网友:
镀特氟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不喷砂,只黑色氧化

现在就是黑色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极哑光的。不要光亮的

你以前这样做过吗

网友C:
连黑色氧化都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你们该换视觉了,或者找基恩士,和他们商讨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黑色氧化都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你们该换视觉了,或者找基恩士,和他们商讨解决方案

从其他方面考虑应该也能解决,就是想知道还有什么比黑色氧化更好的方式没

网友D:
只要有光照的地方,就会有反光。这个是必然的,这是反光的强弱之分而已。
从你图示看,你主要通过CCD检测产品,只要选对光源就好了。
光源的种类很多,有条型光、环形光;有零度光源、30度、45度、60度、90度等等。还有无影光源。
具体那种适合你,你要找专业的光源厂家试了,才知道。
专业的光源,当然价格也不菲。
但愿我说的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当然,这个和视觉系统也有很大的关系,找专业的视觉厂家,他们可以帮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以前这样做过吗

之前同事遇到这个问题,我建议她弄了两种:铝件黑色氧化喷细砂与不喷砂,发现不喷砂的会反光,喷砂效果好很多。这个估计要根据相机对反光的敏感程度以及光源亮度了。非得用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有光照的地方,就会有反光。这个是必然的,这是反光的强弱之分而已。
从你图示看,你主要通过CCD检测 ...

谢谢回复,我认为调节相机参数、配置合适的光源、围起来减少其他方向的光学进入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图中这个我是直接用手机打光的,故意选了个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同事遇到这个问题,我建议她弄了两种:铝件黑色氧化喷细砂与不喷砂,发现不喷砂的会反光,喷砂效果好 ...

铝合金也不是必须的,这是个临时的测试。下次我试一下喷砂的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同事遇到这个问题,我建议她弄了两种:铝件黑色氧化喷细砂与不喷砂,发现不喷砂的会反光,喷砂效果好 ...

可能为了散热,要用铝

网友E:
引用 楼主:
铝合金也不是必须的,这是个临时的测试。下次我试一下喷砂的效果咋样

接触芯片的地方,不要喷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芯片的地方,不要喷砂吧

芯片使用双面胶贴上的,对贴面没啥要求的

网友F:
以前我们公司试过贴黑色胶布

网友:
喷黑色哑光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们公司试过贴黑色胶布

哈哈,我后面也贴了黑胶布,然后把四周围起来了,减少杂光进入,打光弱一点,这样效果好一些

网友:
相机加偏振片或者叫偏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