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线机构请教

楼主(2019-08-01):
因为初入设计这行,许多地方不懂。这个是裁缆项目的放线端,想实现双料盘同步放线,由于料盘间距不能太大(避免影响线进入线嘴角度过大,摩擦过大)。
轴加上料盘和其他零部件约重6kg。电机需求转速很低。
在1位置安装电机位置又不够。在2位置安装电机,又担心轴承受不住。由于要经常拆卸料盘,轴只能一端安装轴承。不知道各位有没好的建议,指导一下。

网友:
中间用同步带,或者加减速器(蜗轮蜗杆双出轴)的

网友:
驱动在中间,两个料盘方便从两侧快拆。

网友:
中间用带座轴承和轴就好,电机可以放在前面直接拉线,不一定要和轴一起连接才可以同步

网友A:
轴刚度足够时,两端总轴承支撑,轴承安装在轴承座上。一端安装轴承及轴承支撑,拆卸料筒也不麻烦。料筒缠料后重量增加端部用一个支撑,可能会出现轴挠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刚度足够时,两端总轴承支撑,轴承安装在轴承座上。一端安装轴承及轴承支撑,拆卸料筒也不麻烦。料筒缠料 ...

两端加轴承的话,拆卸料筒的一端的轴承不是要频繁拆卸吗,轴承一般不会经常拆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加轴承的话,拆卸料筒的一端的轴承不是要频繁拆卸吗,轴承一般不会经常拆卸吧?

电机转速低,拆卸端一定要轴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