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受力分析运行算例是要求请在材料属性中定义弹性模量?

楼主(2019-08-01):
当我选择材料是点击应用后,就选取不上了如最后一张图所示。
但是我分析别的装配体竟然没问题,这是为什么啊?
所有的零件我都指定材料了。

网友A:
bug,绝对是bug

楼主(2019-11-12):
引用 网友A:
bug,绝对是bug

苍天为什么是我

网友:
不会受力分析

网友:
除非设置为刚体,不然都要弹性模量啊

网友(2022-04-14):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0-08):
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