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水平不好能导致哪些质量问题?由机床水平不好导致的质量问题有什么典型特征吗?

楼主(2019-08-01):
请教,机床水平不好能导致哪些质量问题?为什么?由机床水平不好导致的质量问题有什么典型特征吗?

网友:
车床是锥度比感人,铣床只平面度呵呵哒

网友(点评):
大侠,能讲讲产生原理吗?

网友:
对产品的一致性,重复性,可靠性,再现性,可更换(维修)性等有很大的影响,除非你不关注这些性质,只要能实现产品或是单件,独件,你可以不在乎机床的精度。举例:53年的红旗和2019年的红旗HS7,机床的精度要求是不一样的,或者说53年的红旗,可以不用机床就可以做出来,纯手工打制定做

网友(点评):
大侠,能讲讲对产品一致性影响的原理吗?

网友:
刚性超好的影响不大,长柔的就大了。10几米的车床调水平就要求高了

网友(点评):
机床水平不好影响哪个尺寸?为什么?

网友(点评):
一般说普通车床调水平,是指直线度和纵横2个方向的水平,直接影响尺寸的是直线度,水平一般几乎不影响车削尺寸

网友:
夸张地说句:车圆柱会车个锥体或鼓型,铣个平面会成曲面
还会加快机床导轨磨损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08-01 17:45夸张地说句:车圆柱会车个锥体或鼓型,铣个平面会成曲面

还会加快机床导轨磨损
大侠能讲讲产生锥体,鼓形,曲面的原理吗?即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车床水平找不好,夸张点说导轨会出现弯曲的现象,加工出来的产品就会出现鼓型,车床越长,情况越严重,长度在1米多的机床,水平的影响不会太大,可以忽略,另外机床找水平分为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这得看客户如何要求了

网友:
水平度是一切精度的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