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定位原理求解。

楼主(2019-08-01):
看书中说,一个完整的平面可以由3个具有相等高度的球状定位支撑钉来定位。
我借此思路,假设我定位一块板,电路板,有3个孔,和3个支撑钉间隙配合,那就完全定位了吧
但从自由度的角度来说,1个孔销配合就类似一个圆柱副,约束4个自由度,另一个也是一样约束4个,但有冗余自由度,理论上来说,2个孔销配合就可以约束一个面,为什么实践中是3支撑钉定位?
希望社区里各位998大神求解!

网友A:
又一个没好好读书的娃    2个孔销配合  只能限制XY轴移动  跟XY轴转动;支撑钉是限制Z轴移动  跟XY轴 转动的   支撑钉只是一个圆弧面的 圆柱板而已

网友:
六点定位原则是理论上的,它的意思是物体的完全定位需要有三二一的原则。

网友B:
三个点可以确定一个面。

网友(点评):
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没好好读书的娃    2个孔销配合  只能限制XY轴移动  跟XY轴转动;支撑钉是限制Z轴移动  跟XY轴 转动 ...

是的,我没好好读书,求详细解答,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点可以确定一个面。

是3点定位原则,但如果是圆柱销呢,销孔是间隙配合,为什么现实上多是3个销孔形成定位。

网友C:
孔销配合和支撑钉是不同的约束方式,一般一面两销可以完全定位一个物体,两销就是两个孔销定位,有冗余自由度,所以两销孔的位置精度需要做的很高,并且一般书上都会说另一个销采用菱形销,至于楼主说的3支撑钉应该就是定位一个面了,这样就形成了一面两销的完全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点定位原则,但如果是圆柱销呢,销孔是间隙配合,为什么现实上多是3个销孔形成定位。

具体情况,具体说明。一般在平面上定位两个销钉孔就够了,如果在空间中限制XY自由度Z轴活动,理论上两个圆柱副可以达到要求,但实际上我们要定位的产品重心不一定在几何中心,为了平衡掉由重心偏移产生的扭力,我们设计了时候会考虑增加圆柱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希望对你有用吧。顺便问下998大神是啥意思啊 我百度没查到咧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是社区的一个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销配合和支撑钉是不同的约束方式,一般一面两销可以完全定位一个物体,两销就是两个孔销定位,有冗余自由 ...

位置精度做的很高是指位置度么?孔销配合如果孔间隙够大,假设是人工组装电路板,那问题不大?如果是工件夹装则另有说法?我这么说其实是寻求精度和需求的一种平衡,为了更好了解这个配合关系对整个设计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