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的内螺纹两道沟槽加工方法

楼主(2019-08-01):
求助大神,螺母内螺纹要开两道槽,使用什么设备和刀具可以加工,感谢感谢

网友:
可以铣的呀

网友:
那是旋上以后配作防松的吧。如果不是,那就加工螺纹前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不是防松的,谢谢您

网友:
拉刀

网友(点评):
有合适的工艺麻烦分享下,谢谢您

网友:
看着是通槽吧,可以用加工中心做或者拉床加工都可以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您有知道的品牌适合这个产品生产的设备吗?还有刀具品牌,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做的话没有特定的品牌,刀具也是,一般都能加工出来,适合小批量生产,拉床加工的话,需要做拉刀,费用会高点,但是适合大批量生产

网友:
通孔吗?通孔可以拉也可以铣;盲孔的话就铣削。加工完之后去毛刺。

网友(点评):
是通孔的,有合适的工艺是否可以分享一下,谢谢您

网友:
数量多不多的,不多的话可以考虑用线切割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数量多的,一年有300万的量

网友:
最恶心的就是图纸截一点点的家伙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因为这涉及到公司的机密,

网友:
冷镦螺母的时候想办法把槽一起冷镦出来

网友:
车内孔上拉床槽拉后再加工螺纹!

网友:
看图纸,那好像不是钢材。请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