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轴设计结构的合理性

楼主(2019-08-01):
这是一个立轴总成,下端驱动,上端有悬臂回转机构,上下轴承使用22314,目前的固定方式,上端轴承为固定,轴承内圈由圆螺母固定,下端为游动,请看下图:

楼主:
请机械大师指教

网友:
22314的轴径也不小了,用这还是不太合适,固定端可以用推力加滚柱的组合,圆锥或INA的组合轴承,还要看负载和转速吧。

网友:
这个结构轴承所受的轴向载荷与径向载荷的比值e能满足要求吗,尤其是底部这一个?

网友:
上端使用圆柱滚子轴承+推力轴承搞不定吗?非得选个高难的轴承

网友:
不合理,少轴向限位,无法抵消游隙过紧现象。需增加推力轴承托起内圈。

网友(2019-09-02):
1、两端都是调心轴承不好吧
2、分段式的轴是怎么连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