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型空间大小问题

楼主(2019-08-02):
SW装配体里面两零件配合,特别是同轴心配合时,如果两零件开始摆放位置不相对平行,往往配合后活动的零件就看不见在哪了,如果整屏显示全图,就很容易整个空间都没看到东西了,所以有没有可能设置模型空间大小,比如10mx10mx10m空间里面操作

网友:
建议压缩

网友:
也可以透明或剖视

网友:
小小烦恼一个。

楼主:
|454141017发表于 08-02 11:21小小烦恼一个。
小烦恼就不用提了,出现这种情况后一直放大都没有,根本不知道零件在屏幕上哪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烦恼就不用提了,出现这种情况后一直放大都没有,根本不知道零件在屏幕上哪个点

改颜色,透视

网友:
可以先其他配合先固定,再同轴关系

网友(2019-10-02):
整屏显示全图,看不见,是因为离的太远了。有几个建议:
1.放入的时候就注意距离,旋转一下看看,三个方向就不要差别太大。如果大,通过正视于功能,在三个方向上拖动至较小距离(不选择任何对象,正视于,哦,忘记说了,我的正视于的快捷键是空格)
2.孤立两者做配合
3.真是找不到看不见,可以用“以三重轴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