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9-08-02):
file:///C:\Users\xzh\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0429819\QQ\WinTemp\RichOle\TI4WH@OCE055AT`JQYYXDPA.pngfile:///C:\Users\xzh\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70429819\QQ\WinTemp\RichOle\$B~XL01WKJ(SB@$(LA%Y3W8.png  前两天在论坛找到的资料,发现框架部分是这种设计。小弟不才,不知道这种设计方式是有独到的见解还是说,本身就不是很合理,有待考量。虚心求教!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表达什么。用钣金做立臂还是比较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表达什么。用钣金做立臂还是比较省钱的

支架是槽钢焊接的,不是钣金

网友:
不合理,还不如干脆用方管焊接支架或者铝型材搭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表达什么。用钣金做立臂还是比较省钱的

设计这个产品的设计师,想用槽钢,而且是点线接触的,我觉得不合理,因为这种焊接不牢靠,底座用槽钢无可厚非,直接完全可以用钣金!这是我的理解,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另外有门道。看样子这套机子是生产过的1QAQ  在下愚见。

网友:
承载如何

网友:
槽钢旋转180度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一个老焊工可以完美回答你

网友:
槽钢与槽钢线接触,感觉不妥当

网友:
很不合理。

网友(点评):
承载OK呢?

网友:
没有这样做的,除非故意敷衍了事。
( V* Y9 O3 i! v# C要把槽钢的两边去除后插入另一个槽钢内,焊接要边边焊接在一起。这样才牢靠

网友:
lz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2019-09-06):
感觉看起来特别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