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多大压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9-08-02):
请各位大神帮忙我算一下,并说一下怎么算?要在这个试验仓做压力测试,加压到0.3MP 的压力,前面是17吨重的钢结构门扇肯定没问题,影映部分是钢筋混凝土墙壁。后面是5厘钢板,要在试验仓里加满水并加压到0.3MP,仓高是6.5米,长是6米。宽0.3米。四周用10#槽钢加固,槽钢的间距是1米*0.9米,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1米*0.9米的槽钢间距能承受多大的压力。这种结构可行吗!因为这也是个大工程,试验时间也要求比较长,又在公共场所,要充分考滤安全因素。

网友:
问承受多大压力,还以为是容器或管路呢?
原来是基础结构件,应该问载荷吧?

网友:
承压能力为0.3MPa的试验盛水仓是什么材质做的?周围的钢结构只是起加固还是有承重要求?

楼主:
Q235的材质,周围的钢构起加固作用

网友:
怎么不问这50厚的板够不够?

网友(2019-09-02):
还以为是电机、气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