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内孔与轴心配合的选择及使用场合

楼主(2019-08-02):
联轴器内孔与轴心配合使用场合:

  对一些特殊情况及特殊场合设计时可脱离设计手册规定的或惯用的过盈配合,而按使用场合作适当的调整。

  1、备件消耗较快,需经常更换的场合

  一些特殊行业,特殊场合的备件消耗比较快,需经常拆卸更换,这些轴伸可采用H7/N6、H7/GB等配合。

  2、低速、重载、不需联轴器定心的场合

  有些地方虽是低速、重载,但冲击、振动较小,联轴器只是用来传递扭矩,不用其固定中心位置。如CL型联轴器即可采用间隙配合。既不影响使用,又给设备的维护修理带来方便。

  3、虽有冲击、振动,但可用挠性接手的场合

  对于一些扭矩不大,冲击、振动比较严重,但能采用挠性接手的场合也可采用间隙配合。此时轴伸与联轴器之间产生的振动、冲击可被中间的弹性装置消除,如需拆卸也不需大动干戈。

  总之,所有凭键传递扭矩的联轴器,只要不影响使用,均可采用过渡或间隙配合,这样将给设备的检修、安装带来极大的方便。

  联轴器内孔与轴心配合的选择:

  在机械设备检修或安装过程中,经常遇到联轴器孔与轴心配合太紧。往往造成联轴器拆卸相当困难或根本就没法子拆卸。对于些类问题,我们的方法是将与各种联轴器配合的轴伸的基本偏差值缩小,以便减少机械设备检修时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我们根据《机械设计手册》里所述,关于联轴器孔与轴配合的规定如下:

  直径D/MM:6~30,>30~50,>50

  配合代号:H7/J6,H7/K6,H7/M8

  注:1、重载、正反转、冲击、振动等情况采用H7/R6,或H7/N6为宜。

  2、联轴器孔与电机或减速机轴的配合选用H7/R6或H7/M6时,孔按配置偏差加工。

  根据上述的规定,D>50MM的联轴器孔与轴的配合应是H7/M6。重载、冲击、振动时应是H7/R6,实际检修中碰到的配合也确实如此。如炼钢厂扳 坯连铸的运输辊道,减速机与辊子之间的联轴器孔与辊子轴的配合是H7/R6,属过盈配合。辊子在使用过程中,承受高温烘烤、磨损及喷淋冷却,用不了多长时 间就得更换。此时本来可拆下继续使用的联轴器外齿轴套却因配合过紧,不易拆下不得不与辊子一起更换。由于这种联轴器是成套供应的,即使只用联轴器总成中的 一个零件也需全套的费用。这样备件的消耗费用就特别高。将与联轴器配合的轴偏差由原来的R6改为现在的G6,使原来的过盈配合改为现在的间隙配合,既不影 响使用,也减少和降低了设备的维修费用。

网友:
公差配合不是这写的,是H7/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