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温度为-150℃ ,是否能够使用303SS

楼主(2019-08-02):
使用工况为液化天然气罐冷却,操作温度为-150℃  是否能够使用303SS  ?

网友A:
用304吧. 304(06Cr19Ni10)的允许使用温度是-196°C ~ 800°C

303SS不常用,也很难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04吧. 304(06Cr19Ni10)的允许使用温度是-196°C ~ 800°C

303SS不常用,也很难采购。

嗯嗯  谢谢

网友(2019-11-20):
你这个零件有什么其它需求吗?如果只是需求耐低温,我们的超高制品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在零下169度液氮里面,仍然保持一定的机械性能。

网友(2020-07-07):
303一般制作小型零件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