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做过真空滑台等设备的经验啊

楼主(2019-08-02):
关于高真空中滑台该注意什么    材料的选择和表面处理等    电气线的该怎么选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的标题和内容表达的不是同一个意思。
问一下,所说的高真空是多少真空度?是定义的0.1Pa以下吗?
一般来说,常用的真空,譬如几十帕甚至几帕的,无需特别的措施。润滑方面,普通的油脂都能胜任。至于电线,注意处理好真空与常压的交接部分就可以。
对于0.1pa以下的高真空,本人无实际经验,也希望在这里能听到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