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循环水泵轴磨损了怎么修复?

楼主(2019-08-02):
我们厂循环水泵支撑侧轴承位和轴承室同时磨损问题,设备数据如下:轴颈70mm,磨损直径4mm,轴承型号6314-2z/c3(两盘),磨损宽度70mm,转速985r/min,轴承室上端盖磨损,磨损深度0.5-2mm。

网友:
壳体补焊(如果可以的话),二次加工;或者加工找正之后镶套之类的。

轴可以的话就直接换新的。

网友:
镀铬后磨到尺寸

网友:
水泵壳体修补焊接挺常见的。

网友:
轴颈可以大车一点,然后镶套再次车削,前提是一定在车床上找好正,不然磨损只会加快的

网友:
看你想怎么修了,省时省力可以用下索雷SD7101H,在线修,材料直接涂抹磨损表面。

网友:
简单来说因为材料涂抹到修复部位以后,具有良好的粘接力抗压力性能,完全可以实现设备的车铣刨磨,可以更好的保证轴的同心度,如果轴方便拆卸的话是一种比较合适的修复工艺。如果轴不方便拆卸的话,那我们可以根据索雷工程师设计的图纸制作一个工装模具,用模具将材料卡到需要修复的部位,固化以后经过后期的工序处理,也可以完全达到用户的使用要求。

网友:
轴补焊车应该是没问题,壳体八成是铸铁的吧,有补焊车的条件也可以,不行的话看看空间够不够镶套的

网友(2019-11-28):
轴承修补,可以找我

网友(2020-02-28):
堆焊再车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考虑激光补焊后磨加工。我这边好几个轴承挡磨损的轴都是这样修补的。

网友:
壳体镗孔相套,轴在应急情况下可堆焊后车加工.但要消除焊接应力.

网友(2020-06-13):
和这里的大侠们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