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和电动缸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8-02):
油缸和电动缸有什么区别

楼主:
液压缸与气缸非常相似,除了在直线运动中使用不可压缩泵内的液体而不是以加压空气移动缸体。该液压缸由两个基本部件组成:一个控制装置,如可变节流阀(带滑动门的喷嘴或具有初始轴向间隙的成对滑阀)和一个执行部件,如活塞或控制阀滑块。
电动缸获取电机的旋转力(电能)并将其转换为直线运动(转矩)。 通过电机旋转执行机构的螺杆,螺母将上下移动,为负载创建推/拉效果。电动缸是液压缸和气缸最好的替代品

网友:
定位、精度,液压站等。

网友:
实际运用中还需要注意他们的出力方式,电缸出力比较均匀,液压缸出力需要通过压缩介质达到,出力有波动。 油缸还要考虑跑冒滴漏,个别还需要有冷却系统。

网友:
还是电动缸的移动精度高!建议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