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上这种尺寸标注如何理解?

楼主(2019-08-02):
尺寸边界上标0是什么意思  h1=200,h2=700,h4=250,分别指的是哪段距离?

网友:
尺寸链的起点

网友A:
貌似叫标高法或坐标法之类的?「0」算是Y轴上的原点,尺寸h1指的应该是原点到h1位置,尺寸h2指的是原点到h2位置,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叫标高法或坐标法之类的?「0」算是Y轴上的原点,尺寸h1指的应该是原点到h1位置,尺寸h2指的是原点到h2 ...

这样理解的话 应该是h1>h4,  但是表里h1=200 h4=250 这矛盾了

楼主:
图上看应该是h1>h4,但是表里给的值 h1=200,h4=250,矛盾了

网友B:
先确认图纸有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图纸有没有问题吧

图纸是多年用的成熟图纸,有点吃不准 ,所以先到论坛上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看应该是h1>h4,但是表里给的值 h1=200,h4=250,矛盾了

可能数字写错了吧。

网友:
以图纸为依据。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标注?即使机械制图里面有这种标法,到最后也会被现场制造调试人员骂的狗血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