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适合的进口阀门

楼主(2019-08-02):
进口阀门主要是指来自国外的品牌的阀门,主要是欧美,日本品牌,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牌有英国斯派莎克,德国力特LIT,日本北泽KITZ,美国瑞茨RETZ等,阀门的产品类型主要有进口球阀,进口截止阀,进口调节阀,进口蝶阀, 进口减压阀,进口电磁阀等,而且产品的口径,压力,温度,材质,连接方式,操作方式等各种参数很多,需要根据实际需要, 产品的特征来选择合适的阀门;本文结合获得广泛客户好评的德国品牌德国力特LIT,分析下进口阀门的具体选型:

一、进口阀门的特性有使用特性和结构特性
1、进口阀门使用特性
使用特性确定了阀门的主要使用性能和使用范围,属于阀门使用特性的有:阀门的类别(闭路阀门、调节阀门、安全阀门等);产品类型(闸阀、截止阀、蝶阀、球阀等);阀门主要零件(阀体、阀盖、阀杆、阀瓣、密封面)的材料;阀门传动方式等。

2、结构特性
结构特性确定了阀门的安装、维修、保养等方法的一些结构特性,属于结构特性的有:阀门的结构长度和总体高度、与管道的连接形式(法兰连接、螺纹连接、夹箍连接、外螺纹连接、焊接端连接等);密封面的形式(镶圈、螺纹圈、堆焊、喷焊、阀体本体);阀杆结构形式(旋转杆、升降杆)等。

二、选择阀门的步骤
明确阀门在设备或装置中的用途,确定阀门的工作条件:适用的介质、工作压力、工作温度等等;比如想要选择一款德国力特LIT的截止阀,确认介质是蒸汽,工作原理是1.3Mpa,工作温度是200℃。

确定与阀门连接管道的公称通径和连接方式:法兰、螺纹、焊接等;比如选择进口截止阀,确认连接方式是法兰的。

确定操作阀门的方式:手动、电动、电磁、气动或液动、电液联动等;比如选择的是手动截止阀。
根据管线输送的介质、工作压力、工作温度确定所选阀门的壳体和内件的材料:铸钢、碳素钢、不锈钢、合金钢、不锈耐酸钢、灰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铜合金等;比如截止阀选择的铸钢材质。

选择阀门的种类:闭路阀门、调节阀门、安全阀门等;
确定阀门的型式:闸阀、截止阀、球阀、蝶阀、节流阀、安全阀、减压阀、蒸汽疏水阀等;
确定阀门的参数:对于自动阀门,根据不同需要先确定允许流阻、排放能力、背压等,再确定管道的公称通径和阀座孔的直径;
确定所选用阀门的几何参数:结构长度、法兰连接形式及尺寸、开启和关闭后阀门高度方向的尺寸、连接的螺栓孔尺寸和数量、整个阀门外型尺寸等;

利用现有的资料:阀门产品目录、阀门产品样本等选择适当的阀门产品。

三、选择阀门的依据
所选用阀门的用途、使用工况条件和操纵控制方式;
工作介质的性质:工作压力、工作温度、腐蚀性能,是否含有固体颗粒,介质是否有毒,是否是易燃、易爆介质,介质的黏度等;比如想选择德国力特LIT的进口电磁阀,介质和环境易燃、易爆,一般要选择防爆电磁阀;再比如要选择德国力特LIT的球阀,介质含有固体颗粒,一般要选择V型的硬密封球阀。

对阀门流体特性的要求:流阻、排放能力、流量特性、密封等级等;
安装尺寸和外形尺寸要求:公称通径、与管道的连接方式和连接尺寸、外形尺寸或重量限制等;
对阀门产品的可靠性、使用寿命和电动装置的防爆性能等的附加要求(在选定参数时应注意:如果阀门要用于控制目的,必须确定如下额外参数:操作方法、最大和最小流量要求、正常流动的压力降、关闭时的压力降、阀门的最大和最小进口压力)。
根据上述选择阀门的依据和步骤,合理、正确地选择阀门时还必须对各种类型阀门的内部结构进行详细了解,以便能对优先选用的阀门做出正确的抉择。

管道的最终控制是阀门。阀门启闭件控制着介质在管道内的流向方式,阀门流道的形状使阀门具备一定的流量特性,在选择管道系统最适合安装的阀门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归纳总结,选型几大要素:确定要选用什么功能的阀门,确认介质的温度,压力,确认阀门的流量以及需要的口径,确认阀门的材质,操作方式;

网友:
类型的选择不难,难在计算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