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轴类零件固定

楼主(2019-08-02):
其中一根轴a是图片所示,外螺纹和内螺纹的旋向是相反的,另外一根轴b是空心的并且有内螺纹和沉头孔,轴a的外螺纹和轴b的内螺纹连接,轴a的内螺纹用螺丝和轴b的沉头孔连接,这样,两根轴还会发生周向的旋转吗

楼主:
是因为内外螺纹的螺距不一样才会旋转吗

网友:
如果2个螺纹连接都有足够的预紧力,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防松方法,因为一个螺纹连接的松动方向是另一个螺纹连接的预紧方向,绿皮设计手册第一卷螺纹章节有讲到类似的防松方法,好像还有个专有名词,具体记不清了,手边也没有手册。因为毕竟是靠摩擦力来防松,如果外力或者震动足够大,还是有松动的可能性的。

网友:
可以做周向旋转的

网友:
依楼主的描述是不会发生了。

网友A:
轴b是内螺纹和沉头孔,沉头孔在轴b的什么位置?没想清楚这个结构。

这两个螺纹旋合后,有可能发生旋转,当旋合螺纹之间的间隙比较大时,会拧不紧。

网友B:
建议在螺纹上面增加一个紧定螺丝,防止它的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b是内螺纹和沉头孔,沉头孔在轴b的什么位置?没想清楚这个结构。

这两个螺纹旋合后,有可能发生旋转, ...

都是中心的位置,还有就是您说的间隙是指的什么,螺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螺纹上面增加一个紧定螺丝,防止它的旋转。

最初的设计是在侧面有紧定螺丝的,但是因为内外螺纹的效果不好导致紧定螺丝也没起到作用,后来临时把轴磨一个平面用,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螺纹配合的,侧面的孔和平面对其之后螺纹可能拧不到底,两根轴会相对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