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电机选型流程是否正确?缺参数吗?谢谢

楼主(2019-08-02):
补充内容 (2019-8-2 19:56):
http://www.cmiw.cn/thread-984469-1-1.html 接这个帖子软件里面的扭矩计算选项

补充内容 (2019-8-3 09:04):
那我还是先写出来,发在这里。大家先验证下是否正确以及使用是否方便,然后根据回复的情况,在修正

补充内容 (2019-8-6 13:45):
http://www.cmiw.cn/thread-985366-1-1.html  软件已经发在这个帖子里

网友:
如果表里填的数据是你选的话,是有一些问题。
1、移动距离150mm,定位时间1s,那么移动速度不可能才20mm/s。

2、加减时间比 你选了5%,也就是1s的定位时间,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各用了0.025s。
    此时电机最大转速230.77r/min,但是启动加速度6.15m/s^2,也就是0.628G。这个加速度太大了,建议加速度不超过0.3G。
3、联轴器质量应该不会是4KG,丝杆机构用的联轴器一般选用铝合金膜片联轴器,其质量不超过0.1KG。
4、轴径20mm的联轴器直径一般在60mm以下.
5、摩擦系数不会超过1,使用线轨的话,一般设定为0.01.
6、预压螺母摩擦系数我不清楚你选的预压等级,不清楚具体是多少,但也不会是1500这个这么离谱的数值。
7、既然减速比是1,那就是没有减速机,减速机效率应该填1。

根据你选定的几个参数:负载80KG,丝杆直径20mm,丝杆长度400mm,定位距离150mm,定位时间1s。外力17N,安装夹角0° ,电机直连。
我帮你选定剩余参数:丝杆导程10mm,加减是时间各0.2s。
此时电机最大转速1125r/min ,负载最大移动速度190mm/s,启动加速度0.94m/s^2=0.1G
丝杆惯量0.50 kg*cm^2,负载惯量2.75kg*cm^2,联轴器惯量不计,折算到电机轴惯量3.25kg*cm^2。按照惯量比5,电机最小惯量0.65kg*cm^2。
启动加速力矩0.21N*M,运行力矩0.03N*M,安全系数1.5计算,电机所需力矩0.36N*M。

我滴妈  原来你是编写选型软件   我还以为是不懂选型。

见笑了见笑了。。

网友(点评):
没事,我写的标题有歧义,感谢你非常认真回复,我只想看看还有没有没考虑到的地方,便于修改,然后就开始写程序了

网友(点评):
大侠回复很详细

网友:
lz用什么软件编写的,666

网友:
佩服楼主!
这个版本详细不少。
建议丝杠类传动把水平和垂直类型分开。

网友:
找个实际例子把数值带入进行计算,看看计算结果的差别,然后再修正。这样直接看,看不出来,只有用实际例子去验证。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做的Excel表格,这么详细的程序,实在是不会啊

网友:
这种是计算公式的软件APP吗,楼主自己编制的?

网友(点评):
自己正在写哈 不是APP 是个小软件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非常感谢,编了这么多计算软件,想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2022-09-18):
楼主厉害,程序编好了,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
希望尽快具备学习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