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吸盘

楼主(2019-08-02):
图片来源网络,只是这种吸盘有独特本领,可以吸附真空吸盘无法吸附的物件,比如布料,

原理类似于电容

网友:
图片很白

楼主:
补图

注意黑色部分,是一个苍蝇拍类似的片   吸附一张黑色物件。

网友:
吸盘有独特本领,

网友A:
能不能把原理和应用介绍下,社区里有很多社友能用到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原理和应用介绍下,社区里有很多社友能用到吸盘。

原理就是静电发生器,静电发生器有高压低电流电弧类,摩擦类,电容类。在具体我也不清楚了,意思就是靠静电把物件吸起来。比如电容充满电就会产生静电,把电容做成一个长方形,就可以把纸吸起来。还有比如老式电视机,小时候把手放在屏幕上,就会有静电,头发靠近就会吸的竖直,如果把纸贴在屏幕,就可以吸住纸,原理是电子撞击屏幕玻璃,电子的电场影响到屏幕外侧的比如灰尘的感应,屏幕外侧就带了负电。我也不懂,只能这样解释了。举个例子,一沓透气而柔软的纸,用真空吸盘就无法吸吸起一张,而静电吸盘就可以轻松吸起来。
这是一个成品,买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B:
有几个问题,不知有没有比较和实验:
1、是否能实现精确抓取,比方你说的纸,如何一次性定量抓取?
2、与气动吸盘比,谁的性价比更高?
3、设备上是否容易被感应带电,带电后是否容易消除?

网友:
这个是海绵真空吸盘,可以抓起比较柔软的材料。

网友C(2021-04-12):
我是瑞沃静电技术专业做静电吸盘研发和生产的我来回答你的问题:静电吸盘也叫静电卡盘、ESC吸盘或Electrostatic-CHUCK。工作原理是通过给静电吸盘电极施加一定的电势,使得在静电吸盘的电极上和搬运物体对应的位置产生极性相反的电荷,从而利用电场力将需要搬运的物体吸附在静电卡盘的表面上,静电吸盘在真空及离子体环境下仍保持良好的吸附力。
   静电吸盘广泛应用在半导体、显示面板真空蒸镀,蚀刻,离子注入等工艺和TFT/OLED真空贴合制程,在自动化行业可以轻松吸取柔软透气的物体,如针织布、网孔布、镂空的电路板等。
   东莞瑞沃静电吸盘使用平面整体吸附方式用力均匀,对轻薄柔软的物料吸附不产生压痕及褶皱,吸附平整不变形。静电吸盘可以做成平板机载式、一体化手持式。具体应用请看我的个人资料电话沟通。

网友:
这种机载和手持两用

这种机载和手持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问题,不知有没有比较和实验:
1、是否能实现精确抓取,比方你说的纸,如何一次性定量抓取?
2、与 ...

我专业做静电吸盘,我来回答吧: 1:可以实现精确抓取,对于纸张来说静电吸盘可以只对和静电吸盘接触的纸张产生吸力,不会吸第二层。
                                                 2:静电吸盘需要专用控制器和定制,因此价格较高。不过我们开发了一款200*300mm的通用静电吸盘及控制器已经将                                                       价格做到了和真空吸附系统相当的水平。
                                                 3:静电吸盘几乎不会让设备和吸附物料电。静电吸盘最早用在半导体芯片和液晶面板生产中,这些行业对静电十分敏                                                          感。我们实际测试静电吸盘表面和吸附过的物体所带电荷和干燥空气环境中的电荷差不多。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2022-01-14):
引用 网友C:
我是瑞沃静电技术专业做静电吸盘研发和生产的我来回答你的问题:静电吸盘也叫静电卡盘、ESC吸盘或Electrost ...

你好,找不到联系方式。我有一种滤网片需要吸附,难点是吸附不能叠片,必须吸附单片。不知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2022-03-07):
可以实现13662961603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