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接触机械这方面 想请教下各前辈一个问题

楼主(2019-08-02):
  我现在想做一个有升降功能的小机构,现在想用丝杠传动,但我是想依靠螺母的旋转来带动丝杠的升降。我现在的想法是在法兰螺母上固定个斜齿轮,用来和输出端配合达到旋转的效果,再把法兰螺母和组合轴承配合,组合轴承放在3D打印出来的一个座里。但这样轴孔之间的配合有点多,我怕没办法过盈配合。所以来这里问下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能让轴孔间的配合稳点,以及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先画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画个图

你好,这是我之前在网上找到的图片,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B:
应该是通过丝杠的旋转来带动螺母的升降,这样的案例在淘宝上找个丝杆模组去研究下

网友:
想想螺母如何轴向定位,就解决了。

网友C:
配合稳点是什么意思?是要求间隙小还是什么?如果那样可考虑轴和孔做成类似锥套一样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过丝杠的旋转来带动螺母的升降,这样的案例在淘宝上找个丝杆模组去研究下

我知道一般都是丝杠旋转,但我这里是想让螺母旋转带动丝杠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合稳点是什么意思?是要求间隙小还是什么?如果那样可考虑轴和孔做成类似锥套一样的配合。

是想让轴和孔能过盈配合,但我这里没有热胀冷缩的设备,胀紧套也不能用

网友:
你用斜齿的话,轴承的轴向的限位啊,如果要求没那么高,直齿就行了;螺母上面可以用两个轴承,这样稳一点;内圈和螺母的过瘾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基座上与轴承配合的孔需要精加工,如果速度不高,跑一点外圈也没关系。

网友:
|未设定发表于 08-02 20:43
你好,这是我之前在网上找到的图片,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先说明重要一点:丝杠不能用来承受径向力。看楼主的图,丝杠会受到螺母外齿轮啮合传来的径向力。所以,觉得结构需要改进下

网友:
直接用电缸

网友:
这里需要一个小的精密丝杠实现这个动作。

网友:
轴孔配合确实有点多。之前设备上用锥齿轮带花键轴的,是将锥齿轮下面的轴肩插入到带座轴承里。还有如果空间够用,可以选升降减速机。而且通过看你的结构,电机也是立式的。另外升降减速机是蜗轮蜗杆机构,会自带减速,所以用升降减速机的话,电机就得重新选型。; L4 K  ?8 a! e* b* R
最简单的办法,锥齿轮内侧,车螺纹,直接嵌入轴承内孔

网友:
thk 关注花键丝杆了解一哈!

网友:
螺母旋转带动丝杠升降,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螺旋升降机

网友:
你这样不怕丝杆受力变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