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上长方型瓶子如何整列一致

楼主(2019-08-02):
输送带垂直的长方形瓶子,如何整列一致?求指导!

网友A:
长方形?有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方形?有照片吗

是这样的瓶子

网友:
螺杆试过吗

网友:
传送带一般都会加装导向板,把产品按方向输送。

网友:
请教这种底部传输带 和 螺杆方案,两者各有什么优势,哪个成本更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