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works经常出现0.5这个数字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02):
每次我按下鼠标左键和CTRL键后,想测量两个面的距离,于是又点击一下鼠标左键,这时候就会出现图片里的一个方框里面写着0.5,必须按退出键。不知道这个0.5是什么意思,以前这样操作会显示选取的两个平行面的距离的,现在不知道是出了什么毛病?有没有人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这种情况一直出现,所有设置全部重置后会消失,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没完没了。
还有一种故障就是软件自动把绘图标准改为ANSI,没法使用,改成GB又可以了。这种情况时有出现。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个输入框,你试着输入一个比较大的值,看看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B:
可以首选项里面设置成GB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首选项里面设置成GB分!

已经设置成G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个输入框,你试着输入一个比较大的值,看看有什么变化吗?

改成10,没有变化,输入框依然存在,这个目前只出现在钣金件上。好像是折弯系数吧?

网友:
折弯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