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道机构,动力在一侧,工作时一侧有摆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03):
怎么解决最快捷 ,我想在摆动侧增加根线轨

补充内容 (2019-8-5 11:37):
请移步十三楼有问题补充,那种解决方式需要注意什么?

补充内容 (2019-8-7 14:02):
虽然没有得到最终验证,也上来汇报一下,以后各位同行也可借鉴这种思路:目前伺服动力的参数优化后,抖动明显降低,等待跑产品后的效果》》》(伺服厂家说是调整下什么参数并且给演示了下,有效果)

网友A:
平台承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台承载如何?

速度,频度呢

网友(点评):
丝杆100mm/S 频率2s一次

网友:
再增加线轨没意义。
建议增加同步机构。

网友(点评):
唉,设备都装好了,头疼

网友:
动力在一侧,这是病根

网友(点评):
假如增大负载,降低速度,会不会避免抖动呢,感觉像是因为急加速 急减速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丝杆100mm/S 频率2s一次 ,速度可以降低,频率呢

网友:
轻微摆动都不允许?要求这么严格,啥机构

网友(点评):
还没动呢 ,就是担心不符合要求,想提前做个备用方案,万一不行,就稍微改善一下 实际上就是画个圆,圆的直径是5MM 公差正负0.05mm,2秒画一个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节拍,这个大小,可以慢慢走,应该震动不大

网友:
公差正负0.05mm,跨距1400,丝杆100mm/S 频率2s一次,很严格了。

怎么画圆?平台上负载还有Y向动作?

网友(点评):
对 Y向还有一组丝杆 类似点胶

网友(点评):
靠近动力侧,误差小;远离,误差巨大。

网友:
在右侧也增加一组丝杆模组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考虑到悬臂上负载不大,把载板加厚,把右侧导轨去掉了。

网友(点评):
唉 我也想 可是没位置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只能牺牲速度和加速度了,都弄慢点,尤其加速度

网友(点评):
目前安排调试的方向是降速度看效果,同时想做些更稳妥的改善!

网友B:
楼主这个结构,如果负载是偏在一侧的话,一定会发生楼主所描述的“摆动”,负载越是偏离驱动端,摆动越明显。

这个摆动是几个方面原因造成的

1. 1400毫米长的连接板自身变形
2. 连接板与滑块之间的“扭动”
3. 导轨与滑块之间的间隙

对于50公斤的负载来说,完全消除应当是不可能的。减小还是可以的,备选方案有

1. 连接板增加厚度,增强抵抗变形的能力
2. 更换有定位销孔的滑块(THK,力士乐好像有这样的型号,可以直接选择),并在连接板上增加定位销孔。实在不能更换,也一定要在连接板上打销孔,对滑块进行限位,放置滑块与连接板之间发生相对滑动
3. 选择中预压或者重预压的滑块,降低滑块与导轨的间隙,增加整体刚度
4. 连接板每侧都跟两个滑块固定,且两个滑块的间距放到最大(所谓最大,就是满足行程的情况下,两个滑块离的越远越好)

网友(点评):
备选方案就是采取层主1、3、4的方式,看效果吧,验证结果出来后会上来报告下效果!

网友(点评):
十三楼那种方式是不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结构,如果负载是偏在一侧的话,一定会发生楼主所描述的“摆动”,负载越是偏离驱动端,摆动越明显 ...

要求公差正负0.05mm,大侠觉得应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点评):
可行方案我都给你了啊,根据实际情况看那些容易执行吧

网友(点评):
尘世兄给出的应该是改善方案,因为结构本身是没发变更的,使用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只能改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结构,如果负载是偏在一侧的话,一定会发生楼主所描述的“摆动”,负载越是偏离驱动端,摆动越明显 ...

三个硬连接,丝杠那里的连接改格浮动的会更好一点,另外这个设计很考验装配,直线导轨对高度和平行度都有要求,设计出图的时候图纸公差不知道设计的如何,50KG不算很重

楼主:
如果把丝杆螺母与上面大板的连接点移到中间,是否可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点评):
可以当然是可以。只是这样,Y轴的行程就只剩一半。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少一半呢?表示没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把丝杆螺母与上面大板的连接点移到中间,是否可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点评):
力作用点没变,还在边上

网友(点评):
这样连接的啊。行程不会变。但是丝杆螺母会很快坏掉。分析一下就知道,丝杆会承受一个巨大的弯矩。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点评):
是滴,会受一些弯矩,目前已经组装好。效果不错,就看丝杆螺母的了!

网友:
个人觉的还是加个同步机构好点,两边同时受力;或者就是中间受力;因为单边配合间隙如果大了,不只是摇动,卡死的可能性都有,

网友(点评):
现在设备已经组装好,目前的方向是改善,早知道这种情况就做同步机构了,唉!

网友C:
1400mm的跨板多厚?最好加筋;

在右侧增加一条线轨,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D:
1.双动力驱动
2.用同步带将两侧的同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00mm的跨板多厚?最好加筋;

在右侧增加一条线轨,可以测试一下。

加了加强筋的,
1400的板12mm厚,有个大立板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双动力驱动
2.用同步带将两侧的同步驱动

机构已成型,重新设计肯定来不及了,想尽量改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加强筋的,
1400的板12mm厚,有个大立板在中间!

焊接还是螺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还是螺丝连接?

螺丝连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构已成型,重新设计肯定来不及了,想尽量改善!

那你这套机构用不了多久,就有可能报废的。长期下来另一侧有可能憋死的,所以说还是在不大概的前提下在另一侧加一组动力源最好,最简单的是采用双伺服驱动,不过这个就看你们电气工程师的水平了,要不然下来也是会经常伺服报警的,其实就是用轴将两侧共用一个动力源。长痛不如短痛,自己好好想想,到最后设备到了客户那边在修改,都是泪的

网友E:
你们整个公司当初就没同事质疑你这结构超级不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整个公司当初就没同事质疑你这结构超级不靠谱吗

这套机构之前的老设备有用,不过那是用kk模组搭的并且总长只有1.1mm ,为了节省成本这次改成丝杆+滑轨。相似的结构,所以就没人关注这里了,设备装好后,我去推了推,发现抖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00mm的跨板多厚?最好加筋;

在右侧增加一条线轨,可以测试一下。

工件已发 等待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套机构用不了多久,就有可能报废的。长期下来另一侧有可能憋死的,所以说还是在不大概的前提下在另 ...

目前伺服动力的参数优化后,抖动明显降低,等待跑产品后的效果》》》(伺服厂家说是调整下什么参数并且给演示了下,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已发 等待测试结果

回来发发照片,看看能不能一起想办法改善,减小损失

网友:
|尘世天涯发表于 08-03 23:33楼主这个结构,如果负载是偏在一侧的话,一定会发生楼主所描述的“摆动”,负载越是偏离驱动端,摆动越明显。

这个摆动是几个方面原因造成的

1. 1400毫米长的连接板自身变形

2. 连接板与滑块之间的“扭动”

3. 导轨与滑块之间的间隙

对于50公斤的负载来说,完全消除应当是不可能的。减小还是可以的,备选方案有

1. 连接板增加厚度,增强抵抗变形的能力

2. 更换有定位销孔的滑块(THK,力士乐好像有这样的型号,可以直接选择),并在连接板上增加定位销孔。实在不能更换,也一定要在连接板上打销孔,对滑块进行限位,放置滑块与连接板之间发生相对滑动

3. 选择中预压或者重预压的滑块,降低滑块与导轨的间隙,增加整体刚度

4. 连接板每侧都跟两个滑块固定,且两个滑块的间距放到最大(所谓最大,就是满足行程的情况下,两个滑块离的越远越好)
老哥说得很全面

网友(点评):
满满的都是设计思路,可以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伺服动力的参数优化后,抖动明显降低,等待跑产品后的效果》》》(伺服厂家说是调整下什么参数并且给 ...

程序是能优化一部分,解决因跨度过大造成的共振(加滤波器),优化程序。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结构性的,不要指望程序能完全解决。一套良好的程序是建立在理想的结构基础上的,LZ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是能优化一部分,解决因跨度过大造成的共振(加滤波器),优化程序。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结构性的,不 ...

知道的,验证方案也在做,同步进行!每一步都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
除了10楼所说的4个思路之外,补充:
1、滑块除了增加预压,还可以考虑用加长型的;
2、导轨跨距尽量缩小;
3、滑块打定位销不好做的话,可以考虑加压块。

空间允许的话,借助传动轴一个电机带2个丝杠

网友:
“伺服动力的参数优化后,抖动明显降低”

是说降低速度的冲击,优化速度曲线吧,类似凸轮曲线

网友(点评):
恩恩,应该是负载与伺服之间的惯量参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机构之前的老设备有用,不过那是用kk模组搭的并且总长只有1.1mm ,为了节省成本这次改成丝杆+滑轨。 ...

前两天无意中在客户那里看到和你这结构类似的,横梁竟然有两米多的跨度,同步带加导轨,动力在单侧,精度没要求,梁比较结实,运行还算顺畅。虽然眼见为实,但我还是真心不喜欢这样的结构

楼主(2019-09-16):
过了这么久才上来汇报这个事:
我之前的改法可以明显减少震动,基本没有抖动的出现,且更换了专业走轨迹的驱动器以后,路径也比较平滑。但是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摆动跟随的问题。打个比方:动力侧动作1mm  无动力侧由于不能及时跟随,结果就走了0.9mm  。现在更换为双驱动,是OK的 ,中间加双线轨+中间驱动也是OK的  精度都在3条以内。希望对大家在以后的设计中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