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规格随意切换的大直径直线度测量仪的研发

楼主(2019-08-03):
直线度误差就是指直线上各点跳动或偏离此直线的程度。理想的移动路径为直线,任何在直线水平方向的偏移量称为水平直线度,垂直方向则称为垂直直线度。钢管在生产中大小规格都有,对其如何进行全面的直线度在线检测,本文为你介绍一下基于CCD的光电直线度测量仪的研发。

直线度测量仪对外径为Ф80~350mm且长度为4-12m范围内的轧材均可测量,这个范围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生产中的钢材规格进行定制的。

直线度测量仪所测管材直径较大,如果用大直径的单镜筒测头测量造价非常高昂,而且也会降低测径仪的测量精度,因此本方案测径仪采用的是双镜筒测头测量。

每组单测头的发射镜头和接收镜头均安装在可沿径向同步移动的镜头支架上,镜头支架由伺服电机带动精密滚珠丝杠驱动。通过两组单测头的径向移动可以实现测头间距B的精确调整。例如当两组单测头背向移动时,测头间距B增大,该测头即可测量较大规格的产品;当两组单测头对向移动时,测头间距B减小,该测头即可测量较小规格的产品。测头间距的调整靠测量软件驱动。

通过自动导轨滑台就能实现测量范围大小的切换,直线度测量仪的光电测头对管材直线度进行测量。测量时在水平(X轴)和竖直(Y轴)方向上各设置3组测头测量管材X轴和Y轴方向的边缘位置。利用三角函数即可计算出棒材直线度的实际误差。

在实际应用中,测头的光学系统需要经过严格的计算和设计,以达到最佳的物像比例使成像边界清晰并最大限度的消除成像误差。在此基础上每组测头安装到位后再用专用的“测头尺度标定仪”进行尺度标定和非线性度误差修正即可达到高精度测量。

直线度测量仪可以测量显示12 组测头测得的实时直径测量值,实时直线度误差、最大直线度误差,以及设定的直径标准值、上下公差、直线度公差等。

大直径直线度测量仪可以对测量范围进行调整,应对各种规格的轧材在线检测,为质量提升做出贡献。

网友:
我司销售测高仪 测长仪 硬度计 轮廓度粗糙度测量仪 复合式三坐标 各类轴类 缸体检查仪 水平仪 对刀仪 影像仪 卡尺 千分尺等万能量具 计量室校准系统各类设备 提供各种测量解决方案  有需要请联系 谢谢!
qq:8988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