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跳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9-08-03):
如图所示,设计了滚轴机构,a.滚筒一侧电机带动滚筒旋转,一段起支撑作用(图上镜像错误,右端侧实际是支撑)

b.左右各用一个电机调整高度,(因为此滚筒需要更换,所以做成三段式)

问题:现在装配调试问题是滚筒跳动用百分表有20丝,
已尝试方法:
(1)电机两侧调节轴左右高度至水平--------无效
(2)检查滚筒跳跃情况百分百表5丝
(3)检查轴,联轴器连接情况无晃动

现在卡在这里,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对了,电机侧有两个圆的意思是轴套连接,目的是防止两个1电机非同步时导致憋死,调整电机调好位置,在工作的时候是不运动的。

网友:
图上镜像错误,图画错了,就要改正。

网友:
搞好了再发上来。

网友A:
联轴器不是刚性的就会有问题,非刚性联轴器转动会有轴向或者径向跳动

网友:
联轴器跟电机一样,一般只负责提供扭矩,不做支撑,老兄,你这样用不好吧。

网友:
确认下这样的结构能用吗?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要考虑会不会其他的问题吗?滚筒,或者相配合的零件。

网友:
改吧,把滚筒轴延长到两端支撑体以外,不要奢望联轴器能保证多少精度,就是刚性联轴器也不可能达到0.05的滚筒外圆跳动

网友B:
联轴器会对其有影响!

网友C:
你这也太浮夸了 拿联轴器当支撑件用

网友:
感觉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太浮夸了 拿联轴器当支撑件用

因为胶辊使用一定程度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会对其有影响!

所以我重新做个加长的联轴器试下

网友D:
20丝的跳动  已经相当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丝的跳动  已经相当可以了。。。

主要是要滚的是玻璃,厚度0.5.。。。。。

网友:
最大问题在于轴端没有支撑,联轴器用错地方了。如果滚筒的负载不大、转速不高的场合,可以在两端用三个滚轮支撑驱动橡胶滚筒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不是刚性的就会有问题,非刚性联轴器转动会有轴向或者径向跳动

不知道你见没见过橡胶或造纸行业用的压延机

网友:
建议你给滚筒单独做支撑

网友:
建议给滚筒加个支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