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方形的铝板上打几个孔

楼主(2019-08-03):
      老板让在一块正方形的铝板上打几个孔,然后用螺丝把铝板固定在一个没孔也不能打穿的旋转圆台上,要求铝板上放的东西得随圆台旋转,不打滑,请问老哥们该怎么打孔啊?圆台直径12.9cm左右,铝板15cm长。

网友:
画个草图上来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样

楼主:
怎么打孔装螺丝,不会打滑啊

网友A:
老板的意思是不是用螺丝帽挂在圆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的意思是不是用螺丝帽挂在圆盘上

估计就这意思

楼主:
|看前方发表于 08-03 17:15老板的意思是不是用螺丝帽挂在圆盘上
能挂住吗?总觉得会打滑啊

网友B:
一面用带吸盘的轴承固定,另一边固定在孔上,有点类似于旋转餐桌,就是带玻璃桌面那种

网友:
一周螺丝杆的外径组成的圆是旋转圆盘的外径,根据这个设计一周圈丝杆中心所在的分布圆。

网友:
压板压住。

网友:
来学习的 想问问是铝板在上面 还是圆盘在上面

网友:
做一个压板,用螺钉把方板和压板连接,中间夹紧圆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面用带吸盘的轴承固定,另一边固定在孔上,有点类似于旋转餐桌,就是带玻璃桌面那种

带吸盘的轴承?

网友:
基本就是夹紧旋转台了,可以参考联轴器,又或者直接用螺丝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