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螺纹画法问题

楼主(2019-08-03):
这个T型螺纹倒角那里怎么看着别扭 ,严格按照螺纹画法画的大径44,螺距7,小径36,   然后倒角尺寸按照手册图纸画的

网友A:
倒角根据实际零件装配设计,不一定非得设计成1*45°或者2*45°

网友:
倒角大于螺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根据实际零件装配设计,不一定非得设计成1*45°或者2*45°

谢谢!开始没查到相关标准,明白了!

楼主:
那我这个倒角就比较大

网友B:
我看别扭主要是你线型不分。

网友C:
画成这样子,打算怎么加工呢?

网友D:
倒角尺寸不对吧,标准GB/T 32537-2016规定,梯形外螺纹端面倒角为45°,也允许30°或60°,倒角深度应该大于或者等于螺纹牙型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角尺寸不对吧,标准GB/T 32537-2016规定,梯形外螺纹端面倒角为45°,也允许30°或60°,倒角深度应该大 ...

谢谢啦   那这个倒角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别扭主要是你线型不分。

螺纹线   就是大径和小径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成这样子,打算怎么加工呢?

倒角没倒够吗

网友:
是的,应该是倒角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