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簧自动装配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8-03):
小弟近来看到一张动图突发奇想,假设有这么一条自动化流水线,装配的弹簧(带弹簧座)和孔为间隙配合,那很有可能弹簧会发生倾斜,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弹簧到下一工位时是正立的,而不影响之后的装配呢,如图

网友A:
奇想之动图何在?

网友:
搞弹簧的装配也是一门学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想之动图何在?

这个

网友B:
带套操作,完事后拿出定位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套操作,完事后拿出定位套就好了

非人工拿套不容易实现吧,之后还有东西要盖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套操作,完事后拿出定位套就好了

这个去套时间我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在下一工位装配下一零件前取出来,另一种是装配结束后取下来。两种非人工都不容易实现吧,如果第二种是人工的话,那如果后面的零件要盖住弹簧呢?

网友(点评):
算做夹具上的辅助工具,当然也开前提是否可以满足

网友:
具体要求具体办法。拿出图片来。

网友:
做一个辅助滑道,滑道的内孔略大于弹簧座外径,这样弹簧通过辅助滑道落入装配孔时就不会偏了,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C:
很简单,弹簧中间加跟导向柱。

网友D:
加工个沉槽

网友E:
弹簧座和孔间隙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座和孔间隙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是这样... 但如果不让改变装配的结构而只能在工位的执行件上下文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个沉槽

这难道不会让弹簧歪得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弹簧中间加跟导向柱。

加导柱之后如何取出?

网友:
可不可能换成宝塔弹簧,然后在底部加工个安装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