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剪头所指的黄色涂层是什么工艺?

楼主(2019-08-03):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照片中剪头所指的黄色涂层是什么工艺?对装配面的形状公差有什么影响,影响多大?

网友:
看到过一次,上次还问了,只不过忘了叫什么 了

网友:
关键词:防锈油,防锈漆
防锈油和防锈漆的思考 http://www.cmiw.cn/thread-981783-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网友(点评):
油会粘手,漆是干膜不粘。如果是防锈,还有可能是防锈脂。

网友:
涂的是防锈漆

网友:
怎么看着像防锈油,楼主试着用丙酮类擦擦

网友:
确实有点像防锈。

网友(点评):
我以前单位 叫清漆 ,想了解一下这种工艺对表面形位公差与尺寸的影响程度

网友:
看着像防锈漆

网友:
有一种可固化的防锈油,涂上可以凝固在上面,用白电油可以擦掉。

楼主:
确实是防锈漆,我以前的单位叫清漆,我想问一下的是这种工艺对表面形位公差的影响如何,我在展会上看到很多厂家直接把零件装在这种漆面上。

网友:
这设备好讲究,内六角还盖帽子。清漆涂的不均匀会影响平面度吧,实在担心,涂厚些再磨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防锈漆,我以前的单位叫清漆,我想问一下的是这种工艺对表面形位公差的影响如何,我在展会上看到很多 ...

涂抹的均匀程度不一样肯定受影响的,安装关键零部件时使用稀料擦除即可。

网友:
看着像油又像漆

网友:
防锈油

别名光油,主要是防锈,加工面喷涂的类似清漆。

楼主:
|yh3054852377发表于 08-12 10:42防锈油

别名光油,主要是防锈,加工面喷涂的类似清漆。

查资料,没查到清漆用于金属零件表面防锈的用法,这个有出处么?对金属加工表面精度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这个漆
我们平常称光油, 是水性的漆,加工打磨以及清洁完工件安装面之后在刷一层。

回复晚了点, 我刚去问了下师傅, 这种叫金黄色硬模防锈油,平时刷或者喷涂都可以,基本不会影响装配精度

补充内容 (2019-8-27 11:25):
要求只注明了防锈清漆,一般是帮你做工件外协商一起处理的, 清漆使用刷子刷一层

网友(点评):
你们在做技术要求是怎么写的?喷涂金黄色硬膜防锈油?这种工艺是自己涂么?还是有专门外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