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有机玻璃)的钻孔,开槽在没有机床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9-08-03):
一块5mm厚,长40cm,宽20cm的亚克力板。

(1)如图所示开一个2mm直径的孔,孔是穿透的。要求尽可能的垂直,不要歪。

(2)开一个深度3mm的浅槽。
请问在没有机床的情况下,能实现吗?

补充内容 (2019-8-4 17:48):
我决定找个广告加工的做

网友A:
不讲机械怎叫”机械社区”?哈,没机加工设备要到“DIY论坛”发帖,会有人回答你的问题
开槽钻孔最简单就是钻铣床啦,没有的话对付亚克力钻床加个十字平口钳也行,钻孔比较简单,要求不高手电钻也行,开槽要准确还是要一些基础工具的。
哦,开槽也可以用木工电木铣,搞装修常用它对铝塑板开槽,要用“靠山”之类的辅助夹具。
要求不高的手工雕刻。

网友B:
对于一个钳工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但对你,可能较麻烦。教你一个办法,去街上找一个做广告标牌的店,几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讲机械怎叫”机械社区”?哈,没机加工设备要到“DIY论坛”发帖,会有人回答你的问题
开槽钻孔最简 ...

好的。下次换个地方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钳工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但对你,可能较麻烦。教你一个办法,去街上找一个做广告标牌的店,几分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