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手电钻是怎么防止吸附铁沫的?

楼主(2019-08-04):
今天看到一块磁铁吸附了一些铁沫,突然联想到手电钻不是也有磁铁吗?手电钻是怎么防止磁铁吸附铁沫的呢?

网友A:
没有这方面功能,钻屑不小,自重+旋转作用下掉落,不能吸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方面功能,钻屑不小,自重+旋转作用下掉落,不能吸附

铁沫呢

网友A:
钻头也没有磁性,不吸附的,钻屑不是磨屑,没有很细的铁末

网友:
如有铁末,说明钻头角度有问题

网友:
手电钻直接就把铁末子甩出来了

网友:
屑直接飞走了,沫靠自重自动落下。没有吸咐。

网友:
钻头是切削加工,不是硬磨出来的孔。

网友:
钻头有分屑槽,把铁屑切断,然后排出

网友:
楼上大神说的有道理,现实中的我经常预见钻头吸铁末子,细小的铁末子。钻孔也不是都会出螺旋铁屑的。干过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会吸附铁末子呢?是钻头产生磁性了。

网友:
交流手电钻内部是串励电机,没有磁铁;充电钻内部是直流电机有磁铁,电机散热孔有格栅阻止异物进入,但是效果有限,只能使用者细心一些勤加清理,否则容易造成短路烧坏电钻。

网友:
手电钻是交变磁场,磁场磁性也会不断改变,从外部看就相当于没有磁性了(不断充磁消磁),最关键的是电钻(电机都是一样)磁路设计是闭合的,内部磁力几乎不会泄露出来,漏磁也是电机好坏的标志,漏磁高说明电机效率差,磁场能量全部发散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也没有磁性,不吸附的,钻屑不是磨屑,没有很细的铁末

但是车间中不止有电钻

网友(点评):
嗯,你说的对,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个人见解,因为手枪钻只有螺丝刀头才有磁性,而钻头是不带磁性的。时间久了钻头可能会带弱磁所以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