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形齿条与小齿轮啮合。

楼主(2019-08-04):
请问大伙儿,这个图片是扇形的齿条。我有台打印机,想打印成黄线这一侧是带齿的,然后用电机齿轮带动。请问,这么做,齿轮和齿条可以相互很好的啮合吗?

楼主:
淘宝上只有如图所示的齿条模样,买不到标准件只能自己打印,很是无奈¬_¬`

网友A:
什么运动要求,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运动要求,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就是要沿着圆弧运动,属于理论研究吧。

网友:
参考行星齿轮

网友B:
非齿条。。。这东西可以叫齿扇,就是圆柱齿轮保留一部分圆心角得来了。
在内侧的属内啮合,计算好模数及中心距就好了。

网友:
用和弹簧拉住一个小齿轮,小齿轮转动就会沿着扇形齿条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齿条。。。这东西可以叫齿扇,就是圆柱齿轮保留一部分圆心角得来了。
在内侧的属内啮合,计算好模数及中 ...

谢谢指点

网友:
回转支撑上内齿圈有点类似吧。

网友C: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只要计算好齿数模数配套的设计一个齿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只要计算好齿数模数配套的设计一个齿轮就好。

这个是知道了的。就是不确定扇形内齿圈如何定位,内齿圈要啮合并且需要运动。初步想法是使用轴承去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