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直线运动→机构斜线运动问题

楼主(2019-08-05):
如下图:
直线表示气缸左右直线运动,斜线代表机构运动轨迹,
请问,如何使气缸运动带动机构呈10°倾斜运动?
谢谢!

网友:
凸轮机构,空间可允许

网友:
机构斜线方向有导向,气缸跟机构不要硬连接不就可以了

网友A:
方案拿去,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拿去,不用谢。

还是要谢谢

网友B:
4楼的气缸改成尾部耳轴,头部Y向接头  +斜向上的滑轨滑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的气缸改成尾部耳轴,头部Y向接头  +斜向上的滑轨滑块即可

意思是说气缸尾部可摆动?

网友:
这个机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的气缸改成尾部耳轴,头部Y向接头  +斜向上的滑轨滑块即可

赞成这个机构,注意行程关系,另外气缸在摆动,lz看看是否符合你的工况

网友C:
气缸有个补偿器的配件,10°应该能满足,需要自己去看下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气缸有个补偿器的配件,10°应该能满足,需要自己去看下手册

气缸补偿器?还是说尾部固定架?

网友:
这方法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缸补偿器?还是说尾部固定架?

补偿器实际就是个万向接头,气缸固定采用尾部三脚架那种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