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pa水管自动对接求助

楼主(2019-08-05):
水管接头自动对接,另一端是固定的,大佬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要通2mpa的水,要保证密封性,每天插接上千次,我个人的想法是通过气缸和在接口处设计导向口,让接头直接怼上去,但是产线上的气压只有1mpa左右,无法确定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A:
你说的水管自动对接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B:
你没搞清楚压强和压力的关系,所以无法确定案的可行性吧?

网友C:
具体工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D:
你又不是用气压直接顶水压,1mpa产生的压力由缸径决定

网友E:
把固定端的结构发一下,我之前做过气密的,不过内部压强只有0.1兆帕,压力要视接触面积不同,来确定的

网友F:
不能直接用快插接头吗?油压用的。

网友G:
产线上的气压只有1mpa左右,无法确定方案的可行性。如果担心的是气压不够密封水压,可以考虑杠杆啊。再说,你这个2mpa的水压是水对管壁各处的压力,跟你密封处的压力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除非管子两头都是密封的情况

网友H:
为什么要"接头自动对接",用阀行么?

网友I:
建议够买标准件,机器人上的快换接头,太空上的空间站的对接都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够买标准件,机器人上的快换接头,太空上的空间站的对接都有用到。

主要是30s就要插拔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水管自动对接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求是什么?

就是对接公母头,保证气密性和使用寿命,差不多30s要插拔一次,自动对接就是由机构和程序完成对接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固定端的结构发一下,我之前做过气密的,不过内部压强只有0.1兆帕,压力要视接触面积不同,来确定的

产品就是热水器,就是在热水器的进水口自动对接水管后通水检测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搞清楚压强和压力的关系,所以无法确定案的可行性吧?

我的想法是两接头都是同样大小,一端有橡胶垫片,用来防止泄露,通过气缸把两端紧密的怼在一起,然后再通入2mpa的水,就是不确定需要多大的推力才能使2mpa的水不会从接口连接处漏出来

网友(点评):
思路差不多,主要是在进水口外面设置一个补偿缸,缸径大于密封部位直径,让水先通过补偿缸以后再进水管,补偿缸后面要设置一个自动锁死机构进行机械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直接用快插接头吗?油压用的。

不能,使用寿命太低,自动化后需要30s插拔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工况是什么样的?

就是保证在自动对接的情况下,不漏水,使用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接头自动对接",用阀行么?

因为固定端是在流水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直接用快插接头吗?油压用的。

找过,使用寿命都太低,我这个每30s要插拔一次,8小时不间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产线上的气压只有1mpa左右,无法确定方案的可行性。如果担心的是气压不够密封水压,可以考虑杠杆啊。再说, ...

对,两端都是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又不是用气压直接顶水压,1mpa产生的压力由缸径决定

就是不知道保证接口不泄露需要多大的推力,选用多大的缸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保证接口不泄露需要多大的推力,选用多大的缸径

可以考虑锥度密封,插拔磨损小不费力,锥端为钢,锥套端设橡胶接触口,至于用多大力插进去,可以以橡胶变形量为标准,比如20%(参照O型圈密封设计),也许可以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锥度密封,插拔磨损小不费力,锥端为钢,锥套端设橡胶接触口,至于用多大力插进去,可以以橡胶变 ...

这个我也试过,但是算出来差不多需要100的缸径才符合,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两接头都是同样大小,一端有橡胶垫片,用来防止泄露,通过气缸把两端紧密的怼在一起,然后再通 ...

用气缸压紧,如何能保证两接头完全对中?稍微错开一点,密封垫有可能封不住,内部是20公斤的压力

网友J:
用胶圈做平面密封,用气动快速夹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压紧,如何能保证两接头完全对中?稍微错开一点,密封垫有可能封不住,内部是20公斤的压力

我昨天大概算了下,用气缸顶住的话所需要的缸径太大了,所以我的方案时没法用的

网友:
换方案吧,对接胶圈密封,锁紧用气缸配卡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胶圈做平面密封,用气动快速夹锁紧。

安装空间太小,没法装多余的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两接头都是同样大小,一端有橡胶垫片,用来防止泄露,通过气缸把两端紧密的怼在一起,然后再通 ...

知道压强,再测量面积,这样压力就出来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大概算了下,用气缸顶住的话所需要的缸径太大了,所以我的方案时没法用的

为什么一定要用气缸直接压呢?有没有考虑过利用机械死点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气缸直接压呢?有没有考虑过利用机械死点的结构?

只是我开始的想法,现在已经放弃气缸了,缸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气缸直接压呢?有没有考虑过利用机械死点的结构?

对接怎么用机械死点结构啊

网友:
做一个双作用环形气缸,活塞带卡盘 直接带动移动的管制往固定的管制里插,气缸的作用力大小就得看密封圈的摩擦助力来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两接头都是同样大小,一端有橡胶垫片,用来防止泄露,通过气缸把两端紧密的怼在一起,然后再通 ...

但是安装空间不够啊,这只是产线上的外挂机构,能安装的空间不大

网友:
要考虑一点,外部压力太大会不会在打压之前就把件压变形了,最好是让管内压力和外部压力同步增加,外部压力始终比管内压力大10%左右,保证密封,我做过200kg直径80的端面密封夹具,不过我们当时是用的液压缸用气压作为密封堵头的运动装夹动力问题不大,不过要增加机械锁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