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后叶片有个凸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05):
求助现在用3D草图打算做个离心风机的叶片,拉伸后叶片有个凸起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中间的控制点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中间的控制点太少

找不到原因。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网友B:
扫略后加厚片体试试

网友C:
SW什么版本,上传源文件,请大侠们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略后加厚片体试试

在曲面里面能加厚叶片!但还是有个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什么版本,上传源文件,请大侠们出手

没有权限发附件和网盘链接!
h  ttps://pan.baidu.com/s/1BY4rBUVfgVQhSb-CpXqocA 提取码: y16k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权限发附件和网盘链接!
h  ttps://pan.baidu.com/s/1BY4rBUVfgVQhSb-CpXqocA 提取码: y16k

SW什么版本?

网友:
没有大神弄清楚问题吗

网友D:
好一个拉伸,这个拉伸用得好。

楼主(2019-09-06):
引用 网友D:
好一个拉伸,这个拉伸用得好。

您这是正话还是反话? 请指教! 我的步骤或是方法不对吗?

网友:
应该是先拉伸整个叶面,然后画出轮廓在拉伸切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一个拉伸,这个拉伸用得好。

大侠,lz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用扫描曲面是不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