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两侧导轨装配工艺

楼主(2019-08-05):
请教一下,如图,桁架机械手两侧导轨怎么调等高,调平行。

网友A:
国内步进电机品牌推荐几个

wrn
研控步进电机

网友:
移动横梁上放水平尺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步进电机品牌推荐几个

雷赛, 白山。。就用过这俩品牌的,都还不错

网友:
设备调水平,会有厂家售后来干的吧,还需要你们买家来操心?

网友:
安装调试固定

网友(2020-05-05):
这么超级有意义的帖子为啥没人进来讨论讨论呢

网友(2020-12-09):
关于桁架两侧导轨水平调整:1.

网友B:
单侧水平可以用水平仪,两边等高用水准仪可以,精度低一点

网友(2021-03-17):
楼主的问题有答案了吗?最近做毕业设计,我也想知道是怎么调整的

网友(2022-02-10):
水平激光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侧水平可以用水平仪,两边等高用水准仪可以,精度低一点

怎么平行?两侧导轨平行度怎么调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C:
怎么平行?两侧导轨平行度怎么调

如果是线轨,可以以一侧为基准,打表测平行度

网友:
同问,特别是大跨距,如何调

网友:
1.首先此处结构看不清楚不知道阁下是什么形式是轮式还是直线导轨或是其他
如果是轮式可以在轮架采用长腰孔进行调整
鄙人拙见,希望大佬指点

网友:
同问,特别是大跨距,如何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