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片的破碎料可以直接用来生产管材吗

楼主(2019-08-05):
第一种,这个是撕碎出来的 效率比较慢

第二种 专用设备出来的

你们更倾向于哪一种?

楼主:
放到造粒机里是一样用吗  你们倾向于哪一种 圈圈的 还是片的

网友A:
问的不详细。你要如何成形挤压吗?管材有要求吗,表面什么要求,是否允许有孔?
你这么问,觉得你是替别人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不详细。你要如何成形挤压吗?管材有要求吗,表面什么要求,是否允许有孔?
你这么问,觉得你是替别人 ...

就是想知道 如果单纯这种圈圈料的话  你们生产厂家一般会怎么用,直接丢到挤出机造粒么 还是再破碎了丢挤出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 如果单纯这种圈圈料的话  你们生产厂家一般会怎么用,直接丢到挤出机造粒么 还是再破碎了丢挤 ...

我不是做这一行的,我觉得这些废料就是废料,不可能直接用的。至少需要净化一下,最有可能是从新熔炼提纯的。重新挤压的可能在我脑袋里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做这一行的,我觉得这些废料就是废料,不可能直接用的。至少需要净化一下,最有可能是从新熔炼提纯 ...

是的哇  顶上去 让大佬看到~~

网友:
这个需要原来来分解的,直接搞肯定不行。

网友(2021-10-03):
看废料是不是纯净的,纯净不含杂质的就按比例再次挤出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