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的故障排除法

楼主(2019-08-05):
磁翻柱主体外加装翻柱液位指示器、液位开关及液位变送器。磁单元置于浮球内部或通过顶杆与浮球相连,当浮球连带磁单 元随液位变化时,使磁性色块(磁翻板)翻转;磁性液位开关在对应液位点动作;同时液位传感器在浮球磁力的作用下,输出标准的变化电阻信号,再经过变送器把电阻信号转换 成4~20mA电流信号输出。

1、敲击手压法
经常会遇到仪器运行时好时坏的现象,这种现象绝大多数是由于接触不良或虚焊造成的。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敲击与手压法。
所谓的“敲击”就是对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通过小橡皮
磁翻板液位计的7个使用注意事项
1.的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液位计。
2.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远离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
3.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时需做到如下几条:
4.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用不锈钢抱箍固定(禁用铁质);
5.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应面向和紧贴主导管;
6.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否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作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
7.应根据介质情况,不定期清洗磁翻板液位计的主导管清除杂质;

磁翻板液位计配件组装流程
1. 本体周围不容许有导磁物质接近,禁用铁丝固定,否则会影响磁翻板液 位计的正常工作;
2. 如用户自行采用伴热管路时,必须选用非导磁材料,如紫铜管等。伴热温度根据介质 情况确定;
3.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必须垂 直,磁翻板液位计与容器引管间应装有球阀,便于检修和清洗;
4. 介质内不应含有固体杂质或磁性物质,以免对浮子造成卡阻;
5. 使用前应先用校正磁钢将零位以下的小球置成红色,其它球置成白色;
6. 打开底法兰,装入磁性浮子(注意:重端带磁性一端向上,不能倒装。);
7. 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 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 翻转是否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 作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
8. 应根据介质情况,不定期清洗主导管清除杂质;
9. 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液位计,需增加中间加固法兰或耳攀 作固定支撑,以增加强度和克服自身重量;

10. 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远离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 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
11. 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UB或UK )时需做到如下几条:
a) 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用不锈钢抱箍固定(禁用铁质);
b) 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应面向和紧贴主导管;
c) 远传配套仪表零位应与液位计零位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d) 远传配套仪表与显示仪表或工控机之间的连线zui好单独穿保护管敷设或用屏蔽二芯电 缆敷设;
e) 接线盒进线孔敷设后,要求密封良好,以免雨水、潮气等侵入而使远传配套仪表不能 正常工作,接线盒在检修或调试完成后应及时盖上。

网友:
挺实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