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一下孔板流量计在安装过程中的二十八个注意事项

楼主(2019-08-05):
     孔板流量计可用于测量管道中液体、气体、蒸汽的流量。标准孔板是按国标GB/T2624-93进行设计制造,按JJG640-94进行检定。无需实流标定。标准孔板可以采用角接取压(包括环室取压)、法兰取压或D-D/2取压三种取压方式。按国标规定进行设计、制造和检定标准孔板无需实流标定,精度高,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但压力损失较大。标准孔板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行业。今天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孔板流量计在安装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1.仪表的开口应避免在成型管上打开孔。
      2.注意流量计前后直管的长度。
      3.如果有电磁,质量和其他具有接地要求的流量计,应按照说明进行接地。
      4.焊接过程管道时,接地线应避开仪器主体,以防止接地电流通过仪器主体流入地面并损坏仪器
      5.焊接过程中,避免接地电流流过单法兰和双法兰仪器的毛细管导管。
      6,中高压脉冲管可采用氩弧焊或承插焊,应采用氩弧焊或承插焊。风速> 2m / s时,应采取防风措施,否则应采用涂层线,风速> 8m / s,必须有防风措施,否则应停止焊接。
      7.注意流量计节流装置流量口的安装方向。
      8.严禁使用不锈钢压力管; 严禁压扁压力管。
      9.仪器的脉冲管道,风道和穿线管的安装位置应避免将来的过程生产操作,应避免高温腐蚀的地方,并应牢固固定; 从上侧开始的穿线管的最低引线端应低于下引线端的连接仪器的接线入口端; 穿线管的最下端应加滴水三通; 仪器侧附近应加Y型或锥形防爆密封接头; 仪器主风线的最低点应为冷凝(土壤)阀门。
      10.仪器中使用的铜垫圈,如果不进行退火,应在使用前进行退火处理,并注意各种材料垫圈的允许温度,介质和压力。
      11.在现场仪表接线盒中,不同接地系统的接地不能混用。所有仪器的屏蔽线应分别连接到上下屏蔽层。禁止将它们拧在一起以连接上下屏蔽。
      12.当仪器处于不可观察和检查的位置时,请更改位置或安装平台。
      13.在仪器线中间禁止关节,并隐藏记录。补偿导线接头应焊接或压接。
      14.不锈钢焊缝应进行酸洗,钝化和中和。
      15.需要脱脂的仪器和配件应严格按照规范进行脱脂,脱脂后应进行仪器和配件的密封和储存,以防止在储存和安装过程中产生二次污染。
      16.严禁使用不锈钢管道直接接触碳钢。
      17.严禁电镀和铝合金电缆托架通过电气,气体焊接切割和打开,并且应使用类似的机械切割和开口,不使用牙锯和特殊的开孔器。
      18.严禁通过电力或气体焊接切割和打开不锈钢管。应使用等离子或机械切割或开口。
      19.大于36V的仪表穿线管,机柜,圆盘等应接地,接地仪器穿线管穿线应用导电膏处理; 36V以下的仪表穿线管螺纹扣应至少具有防锈处理; 外露的螺纹扣不应大于一个线扣。
      20.爆炸危险区域的仪器穿线管应保持电气连续性,
      21伏特使用的是250V摇床以测量线绝缘电阻和测量≥ 5 MΩ 。
      22.铝合金电桥应在短路时短路。镀锌桥应使用不少于两个防松螺钉拧紧。长度应在30米内可靠接地。如果超过30米,则应每隔30米增加一个接地点。
      23.当不同接地系统的仪表线或仪表线与电源线共用一个插槽时,它们由金属隔板分开。
      24.严禁在仪表板,机柜,箱体和工作台的安装和加工中使用气焊方法。焊接方法不应用于安装和固定。开口应采用机械开启方式。
      25.加热和回水仪器的盲端不应超过100mm。
      26.变送器排水阀的下部应配备一个防止阀门泄漏的盖子(特别是在防爆区域)。
      27.仪器及其穿线管和压力管固定在热膨胀区的一端(如塔架,附件随塔架的热膨胀而移动),一端固定在非热膨胀区。区域(如劳动保护室)。连接仪器时,应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柔性管,穿线管和压力管必须具有一定的热膨胀裕度。
     28.塔桥和穿线管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设置热膨胀伸缩缝或柔性连接。

     以上就是孔板流量计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根据以上建议来操作,可以确保流量计的正常运行。

     来源:南京金诺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