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钻孔

楼主(2019-08-05):
求指导    不锈钢钻孔  怎么才能做到无毛刺

网友:
钻孔后用去刺工具处理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说清楚?

网友:
多厚,多大的孔,通孔盲孔

网友:
怎样做都会有毛刺,就算是换新钻头,前几个会好一点,毛刺小点,干几个零件后就会磨损的,然后毛刺依旧,解决不了的,再加一把倒角刀吧

网友:
只能后处理。

网友:
最好用冲裁模具干出来,模具开的好基本上没有毛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