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接切割清单

楼主(2019-08-05):
现在做好一个焊件,有的在sw里面没有自带的,所以很多都是自己自定义的焊件轮廓。但是在做焊件切割清单的时候就是显示不全,好像完全不认识我自己定义的焊件轮廓。是不是需要我自己在表格里面添加什么定义或者什么连接啊?如果不是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A:
点开这个「倒三角」,编辑切割清单对应的属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这个「倒三角」,编辑切割清单对应的属性即可

你好,请问就是这一个是吧。十分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就是这一个是吧。十分感谢你的帮助

对的,需要工程图里显示什么就填写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需要工程图里显示什么就填写什么

感觉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我没看懂

手动把焊接件的相关属性填上去。

网友:
如果焊接件全部都是装配零件,这样倒是可以全部自动导出,但造型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