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速机选型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05):
网上的资料太少了,想问问各位社区朋友,速比1:5,输出转速2W转左右的进口增速机都有什么品牌?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是用在风力发电方面吗?
变速齿轮组合,将缓慢的转速经过齿轮比来带动小扭力驱动的发电机,让转速维持需要的输出频率。又叫风电齿轮箱。
它的主要零部件有:
铸件类:机体,扭力臂,行星架
齿轮和轴类:内齿圈,齿轮,轴
标准件类:轴承,螺栓

网友:
网上应该有得卖的。

网友A:
用在什么机器上的增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机器上的增速机?

是用在检测设备上的,模拟实际工况